笔记本主板时钟出来了,怎么量复位出来了没有,

楼主(2010-10-30):
   现在的一些新主板,跑码卡好用,也没有示波器,怎么量复位信号有没有呢,它只是个跳变的信号,表不能量吧,高手支招。

网友:
在常态时候复位信号一般是高电平。可以万用表量。

网友:
假负载上就有测试点的。

网友:
在假负载上直接用万用表就可以量出呀

网友:
用假负载在假负载上量

网友:
有MINI PCI的话可以量它的22脚!有3.3的话!南桥就复位了

网友:
这个信号不是跳变的吗,原来有3.3,跳变一下,有回到3.3又怎么知道他复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