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C510 单独使用电池 进系统就蓝屏

楼主(2010-10-30):
奇怪了,使用电源适配器,不管有没有电池都不会蓝屏,单独用电池开机进系统就蓝屏 请各位大师教我谢谢
DELL

网友:
使用电源适配器 使用都正常

网友:
CMOS放电 重做系统 故障依旧

网友:
查电池供电电路。 估计是电池供电不足引起。

网友:
你看看充电电路有没有小短路的

网友:
因为使用适配器转换的电源成在一点的交流成分,可能是CPU核心供电滤波电容滤波不好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