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显示一半正常 另一半还有拖影 颜色发白可有图像显示

楼主(2010-10-30):
遇到难题了,19联想显示器,液晶屏显示一半正常 另一半还有拖影 颜色发白,可有图像显示。怀疑是主芯片问题,大家帮忙给判断一下,直可惜没有照片

网友:
用通用板刷个看看不就清楚了、个人感觉可能屏的问题,还是试准为好

网友:
已经换过驱动板了,不是很确定是屏芯片问题,芯片也已经加焊过了,主要是这个显示器也不赚钱,万一好不了还赔钱

网友:
用通用板点的试,不行就不修了。屏的话很难修好的。

网友:
先换个通用板点一下能不能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已说过换过驱动板了,老大!

网友:
驱动板都换过了,应该是屏芯片少供电或芯片坏。

网友:
有没有刷程序呀!

网友:
我前天接了一台,一般颜色正常,一般偏灰的。开始我也认为屏问题,但随手按面板的按钮。无意发现这显示器有几个显示模式,比如文本、电影、网络等等,最重要的是有个分页显示的模式。客户从来没设置过显示器,不知道这个东西。我跟他说是驱动板故障,我想也不要太黑,就收了他50。

网友:
我跟其他的老大说的也一致.第一你先换个驱动板试试.  第二你就看看是不是屏线有问题.
第三也就是屏芯片的问题了.不过 前两种你要确定了第三种你还不别整了.整好了不挣钱.整不好还得贴钱啊. 是不是啊  哥哥

网友:
你们说的太对了,我换了主芯片了,可最后没有好,故障依旧,头大,50块白扔了,不过像这情况跟屏供电可能性不大吧,是信号问题多一些

网友:
请问楼主此显是TTL屏还是LVDS屏,如方便的话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屏坏了。

网友:
修屏的风险很大,搞不好还不了原不好跟顾客交待

网友:
屏的 可能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