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维修存在高压击伤危险

楼主(2010-10-30):
哪些维修存在高压击伤危险,需要注意,比如显像管高压,请大家各抒己见。

网友:
维修电源有220交流电触电危险。其它一般问题不大

网友:
只要是需要高压才能开启的,都有可能会有高压电击危险。如,LCD的高压板
再就是电源部分,交流220V到大电容300V直流,那些电也是能电到人的。
理论上说:安全电压为36V,安全电流为10mA,超过此标准的都有可能对人体产生伤害。

网友:
电压高点到是轻的,要命是电流。

网友:
被电过好几次了,不过都是在220插座的位置被电的

网友:
开关电源有高压部分,要小心

网友:
      被电过次数太多了,也被显像管的高压电过、彩电的电源滤波电容所存储的电压电人最难受。我的心脏一直不好,但都承受了这些电击,我认为做维修这一行,难免被电击,俗话说:长在水边绕,没有不湿脚。不过,小心还是必要的。

网友:
高压问题不大,吓一跳而已,大电流就危险了。修电源切忌小心!

网友:
专搞板卡类的倒是没什么,显示器、电源这些就有高压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