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627电压问题

楼主(2010-10-30):
一杂牌主板,点开关键无反应,强行加电也点不亮,I/O 为83627F-AW,待机电压测量:
61脚:5.18V
70脚:2.73V
73脚:0V,电压无跳变
72脚:5.17V,电压无跳变
点开关后,67、68脚:电压有跳变
这样是不是南桥挂了

网友:
短接 绿线和黑线,强加电,用手触摸看下南桥是否有发烫现象

网友:
你南桥工作条件有了吗?RTCVCC,晶振,RTCRST,再就是你的RSMRST 2.7V好像是有点怪啊。。。。。常见的是3.3V

网友:
直接拆掉看看

网友:
强行加电  应该 有反映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拆掉I/O啊

网友:
这个数据是我更换1117后的结果,原来的1117输出电压有1.4V,更换了之后,输出电压是3.3V,结果还是不能触发啊

网友(2010-12-13):
强行加电还是无果的话,你是否应该考虑一下主板上是否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网卡拆了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