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换硬盘装系统蓝屏,很频繁!求助!!

楼主(2010-10-30):
情况是这样的,不久前一客户拿来一台笔记本,说系统装不上,要我们给他装,
开始就给他检测了硬盘,发现很多坏道,然后直接让他换硬盘,
这下问题来了,开始的时候老装一半就装不进,
问题很多,1,硬盘有时候老是认不到,一会又认到,但是机子每次自检都是发现了,进pe或bios时有时没,有时候ghost进去了 然后重启展开的时候到中间安装硬件驱动设备的时候卡死。
装安装版本的系统是进去了,但是频繁蓝屏,内存换过,机子型号是华硕f5sl ,机子原配是200G的,关于bios里面的设置都是没问题,换上去的是三星250G的,硬盘换了几个都是那样,怀疑是机子主板有问题,但是装上他原来那个是没什么问题的,(把C盘删了重新设置了另一个活动区)网上有人说该机型版本不支持250只能是200,搞了好长时间了,上门了几次,烦死了,事情还没有解决,晕死。高手们搞点意见上来下。我是没辙了!先谢谢了

网友:
在BIOS里有没有把串口模式更改下?
把高级串行借口控制AHCI该成IDE模式试一下

网友:
搞了这么久没好。应该是主板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华硕这款机型没有那个模式,也没有相关的选项,!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换他原来的硬盘没问题,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这个估计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不是吧,要是板子的问题,那原装盘怎么行呢,或者就是南桥只针对原盘的。

网友(2011-05-09):
不是吧  老大,我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了 ,高手出来解答下啊  究竟是哪的问题嘛,人家拿过来可是能进系统的啊,这一下,装不进去了,总是装到一半就死机或蓝屏

网友(2012-07-03):
改改硬盘模式

网友:
新问题,路过,顺便学习学习;可否升级BIOS?觉得可能是兼容性问题,有点复杂。

网友(2012-12-01):
换个西捷的 硬盘就可以了1

网友:
bios 里面 AHCI设置改成IDE 一般华硕机器都要改  如果实在没有  出现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是南桥挂了  下面是我遇到 类似的问题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1619-1-1.html

网友:
用工具测试下内存,然后看看硬件有没有问题(硬盘连线部分)。

网友:
内存条测试过好坏了,吗?

网友:
那就换成200的硬盘或者把蓝桥干掉试下

网友(2013-01-19):
我也碰到了,换上大硬盘有状况,有时能认,有时不认,能认得的时候进系统正常。用小硬盘就什么都正常

网友:
换其他牌子的硬盘试试

网友(2013-02-28):
没遇到过这个现象,学习了

网友:
更换和原来硬盘一样的

网友:
再换个硬盘试试,估计应该还是硬盘的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加焊南桥能好,还是要换南桥,有修好的高手回答下。

网友:
硬盘模式  是WIN7 换 XP 才会出现的吧?  如果是比较早的本本 不会出现这个问题吧。

网友:
换个别的盘子试试,希捷   小盘

网友(2014-06-06):
换个 CPU 试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