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10-10-30):
PNP型
三极管
用万用表测量be=744 bc=749这个管子是否正常???
ce
无限大
问题

网友:
一般不击穿就正常了

网友:
CE呢?
如果CE无限大,那就是好的。

网友:
恩 ,这个管子基本正常。但是这个不是唯一标准。他还有很多参数。

网友:
正常,没有损坏

网友:
正常 的 换表笔应该很大的 准确测量还是用指针表

网友:
没问题,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