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 BD4175 发热求助

楼主(2010-10-30):
今天接二台 X60,都是二修,第一个没有触发,无电流,检查时钟焊反,声卡短路,安全芯片短路,搞好后待机 3.3V 5V 1.5V都出来了,南桥前修没焊好,一头高一头低,也摘了,可待机电流 先是0。04,大概有一秒后跳到0.08A,明显高,摸BD4175 发热,换掉后还是一样,拆掉Q52 Q67 VCC3B 5B的管子,一样没效果
第二个,3V5V全短,拆掉相关零件后,更换BD4175,3V5V出来,电流正常,后来不知怎么搞了一下,待机没有了,待机0。1A,MAX1977 发热,更换后还是发热,搞的都没激情了,给客户亏下海口,搞不好会笑死人了。。。

网友:
今天刚维修了一台BD4175发热,更换也是一样,后来换了Lenovo41A1240后正常

网友:
BD4175发热的问题已经解决,更换H8,OK,现打是开机到0。55 二秒掉电,必需要重插入电源才能再开机一下,没有用键盘开,用短接法开

网友:
学习了,希望楼主分享战果时尽量详细点

网友:
你换的是原装的吗

网友:
这二天忙,一有空闲就拿出来研究一下,开机二秒掉电,此时1.8V 1.05V 都能出了,CPU 0.95V,,掉电后待机变成0.01V,但5V,3.3V 1.5V待机电压都还有只是不能开机,要重拔电后待机正常,又可以开,由于之前拿到板时,上家把时钟焊返,我把它焊正,不知是否之前就坏了,有空时把它摘了再试一下,再看看温控芯片有没有问题.、

网友:
H8 有资料的   你换原装的吗?   多备板料的好处

网友:
  看了这么多。  想问下LZ  修好了没有。。     你是换了  H8 后BD 4175就不烫了的么  能解释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