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源管理芯片代换

楼主(2010-10-30):
ISL6561CRZ跟ISL6561CR能代换吗

网友:
高手帮帮忙。。。

网友:
能不能 的 先换下 就知道了     又不会烧、
坏

网友:
可以代换,你可以看看。

网友:
这个没有代用过,一个是升级版。 你可以代用试试。烧东西应该是不会的

网友:
可以找换的了

网友:
看下PDF不就知道了 呵呵··

网友:
代换时一定的知道两个芯片的管脚定义才能去试

网友:
现在的资料还是少呀,维修起来还是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