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被击穿的模糊管子

楼主(2010-10-30):
有个电源 13007旁边的管子击穿了,型号部分看不清楚,只有:
**M023
DG2N60
大侠们知道吗?用什么替换?

补充:刚查到了DG2N60,场效应管。。用什么代换呢

网友:
电流2A电压600V

网友:
DG2N60场效应管是常用器件,买一个换上吧

网友:
反正是场效应管 耐压600V以上的代替就好了

网友:
一般场效应管烧毁都会伴随着它周边的电阻烧毁,一般像启动电阻,限流电阻等 大多都在它附近的十欧左右的电阻烧开路,还有整流桥 等

网友:
有各位老大帮忙真是一种幸福!

网友:
N-MOS管,副电源开关管,耐压600V以上的代替就好了

网友:
IRF820就可以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