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 06230-3 上电0.33A不动 维修

楼主(2010-10-30):
今天接一裸板,HP V3000 料号06230-3
接可调0.02调0.11再0.33不动了。先测主板上各项供电发现CPU供电没出来。

查其工作条件VCC PIN21 只有1.45V,此处应该5V才对,5V_S0只有1.45V说明系统电源的开机运行电压5V不正常。查其来源,是由

这里的U47 U48 U20分别把S3状态的5V和1.8V和S5状态的3.3V转换成开机状态S0状态的电压。既然5V_S0没出来查U48D级5V正常,控制极2.4V慢慢的在上升,S极的电压也随控制极电压的上升而上升。问题故障找到,那为什么这个控制极会逐渐逐渐升高呢?跟哪些器件有关呢?
看图中RUN_PWR_CTLR信号,有可能Q16逐渐导通导致,测其控制极上电后由19V变为0V控制极正常,怀疑Q16不良,更换一个N沟道MOS管故障依旧。在这个电路中除Q16以外,还有U50的3.4脚有可能把RUN_PWR_CTLR信号拉低。测其5脚,控制极也是0V,同样怀疑其性能不良,更换后故障排除。
总结:MOS管不良可能导致电压逐渐变化
此帖适合新手

网友:
很不错的一个维修实例,学习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点。。。

网友:
VCC供电拉低一般是IC坏的多还是电路出问题的多??

网友:
5V_S0只有5V说明系统电源的开机运行电压5V不正常

有点疑惑

网友(点评):
此处打错了。感谢提醒

网友:
绝对的原创资料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图能清晰点就好

网友(点评):
下次发帖图片弄大点了

网友:
我花了半个小时看这帖子。RUN_PWR_CTLR是启动电源什么呀?不知道后面的是什么 刚刚学看图啊别见笑

网友(点评):
RUN_PWR_CTLR 就是开启5v_S0 3D3V_S0 1D8V_S0这三个电压的,他就是图中Q16转换来的

网友:
帮你顶一下,不错

网友:
楼主说的Q16是P沟通的管子吧??

网友:
学习了,好经验

网友:
看的还算明白  论坛要是把可见图的大小再调整下就好了  好多图发出来都看的不算清楚  可见度太小了

网友:
这个简单易学,谢谢

网友:
贴很好,就是图小点了,看不清楚

网友:
谢谢LZ!新手学习了。美中不足图不清楚。

网友:
V3000  送钱机

网友:
就是图片太小了,看得不是很清楚,

网友:
还在努力学习看图

网友:
怎么没有看到版主出来说说哦

网友:
什么时候自己也能修出这么经典的问题啊

网友:
图纸有点小   下次搞大点

网友:
楼主截的图 小了点 有大的吗 发出来看看

网友:
拆掉C408看看

网友(点评):
C408是正常的

网友:
5脚电压多少,是12V吗

网友:
你这个不错,故障也不难修,我半个小时可以搞定

网友:
学习不刻苦  不如种红薯

网友:
这个问题值得注意啊!!!

网友:
经验值得学习   技术耐人寻味

网友:
还好 就是图小点了,看不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