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 触发掉电

楼主(2010-10-30):
T60 待机电流0.03. 3V 5V正常。上电0.7 掉到0.01
再量3v5v 都有.这下没思路。请那位高人指导

网友:
EC和CPU供电问题

网友:
查各电压,看是否有不对的

网友:
先检测一下开机时主板各电压正不正常,如有不正常,先修供电!

网友:
估计M路电压转A、B路电压出现问题,或后级短路引起。

网友:
找图纸看看上点时序 用万用表查 或者示波器查  一定能查到上到哪里  可以用断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