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帮我看看电阻的识别

楼主(2010-10-30):
五色环电阻,第三环和第四环都是金色的,应该是什么范围内的阻值?谢谢

网友:
你是说有问题,首先五色坏电阻的第三环市不可能出现金色,如果是四色环电阻,第三第四为金色,理论范围在在1欧到9.9欧,不过按国家标准规定标准生产标志出来的碳膜电阻(E-24系列精度5%)就有以下几种阻值 1.0  1.2  1.3  1.5  1.6  1.8  2.0  2.2  2.4  2.7  3.0  3.3  3.6 3.9 4.3 4.7  5.1  5.6  6.2  6.8  7.5  8.2  9.1

网友:
如果是电脑开关电源上的电阻,两道金色的电阻的一般是启动电阻 有些用1.0欧的,也就是棕黑金金 也有些用2.2欧的 红红金金

网友:
应该是限流电阻,说错了,很久没看图纸了

网友:
要看具体在电路板的位置,分析电路

网友:
5环不会3,4都是金的,估计是4环电阻

网友:
昨天在论坛到有个类似的电阻,有朋友说5环的后2环金的话就当4环的读,最后一环是温度系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这电阻不是五环的,你把他当成四环来读数就可以了,第五环可能是表温度或者表示材料的,不表示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