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搜索电脑的所有文件求救

楼主(2010-10-30):
    我的笔记本,不知道怎么了没有办法搜索在电脑的所有文件,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我不想重新装系统,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修复的?

网友:
上网搜索到了问题解决方案:
这是因为注册表少几个键值,多为恶意
插件所为。解决方法很简单,只用记事本写个“还原.reg”文件导入注册表就可以了。代码如下: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1f4de370-d627-11d1-ba4f-00a0c91eedba}]
@="Computer Search Results Folder"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450D8FBA-AD25-11D0-98A8-0800361B1103}]
@=""
"Removal Message"="@mydocs.dll,-9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645FF0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
@="Recycle Bin"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e17d4fc0-5564-11d1-83f2-00a0c90dc849}]
@="Search Results Folder"
[HKEY_CLASSES_ROOT\CLSID\{e17d4fc0-5564-11d1-83f2-00a0c90dc849}]
@="Search Results Folder"
"LocalizedString"=hex(2):40,00,25,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52,00,\
  6f,00,6f,00,74,00,25,00,5c,00,73,00,79,00,73,00,74,00,65,00,6d,00,33,00,32,\
  00,5c,00,53,00,48,00,45,00,4c,00,4c,00,33,00,32,00,2e,00,64,00,6c,00,6c,00,\
  2c,00,2d,00,33,00,30,00,35,00,32,00,30,00,00,00
"IntroText"=hex(2):40,00,25,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52,00,6f,00,\
  6f,00,74,00,25,00,5c,00,73,00,79,00,73,00,74,00,65,00,6d,00,33,00,32,00,5c,\
  00,53,00,48,00,45,00,4c,00,4c,00,33,00,32,00,2e,00,64,00,6c,00,6c,00,2c,00,\
  2d,00,33,00,31,00,37,00,35,00,34,00,00,00
[HKEY_CLASSES_ROOT\CLSID\{e17d4fc0-5564-11d1-83f2-00a0c90dc849}\DefaultIcon]
@=hex(2):25,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52,00,6f,00,6f,00,74,00,25,\
  00,5c,00,73,00,79,00,73,00,74,00,65,00,6d,00,33,00,32,00,5c,00,53,00,48,00,\
  45,00,4c,00,4c,00,33,00,32,00,2e,00,64,00,6c,00,6c,00,2c,00,2d,00,31,00,33,\
  00,34,00,00,00
[HKEY_CLASSES_ROOT\CLSID\{e17d4fc0-5564-11d1-83f2-00a0c90dc849}\InProcServer32]
@=hex(2):25,00,53,00,79,00,73,00,74,00,65,00,6d,00,52,00,6f,00,6f,00,74,00,25,\
  00,5c,00,73,00,79,00,73,00,74,00,65,00,6d,00,33,00,32,00,5c,00,53,00,48,00,\
  45,00,4c,00,4c,00,33,00,32,00,2e,00,64,00,6c,00,6c,00,00,00
"ThreadingModel"="Apartment"
[HKEY_CLASSES_ROOT\CLSID\{e17d4fc0-5564-11d1-83f2-00a0c90dc849}\ShellFolder]
"Attributes"=dword:20180000

此外,还有网友介绍的方法,
方法一:重新注册文件。开始---运行--cmd下面的命令
regsvr32 /i shell32.dll
regsvr32 jscript.dll
regsvr32 vbscript.dll
方法之二:用记事本写“还原.reg”文件导入注册表。代码如下:
Windows Registry Editor Version 5.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1f4de370-d627-11d1-ba4f-00a0c91eedba}]
@="Computer Search Results Folder"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450D8FBA-AD25-11D0-98A8-0800361B1103}]
@=""
"Removal Message"="@mydocs.dll,-900"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645FF040-5081-101B-9F08-00AA002F954E}]
@="Recycle Bin"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CurrentVersion\Explorer\Desktop\NameSpace\{e17d4fc0-5564-11d1-83f2-00a0c90dc849}]
@="Search Results Folder"

网友(点评):
不要谢 ,要谢楼上的

网友:
谢谢了。我用的是这个方法【方法一:重新注册文件。开始---运行--cmd下面的命令
regsvr32 /i shell32.dll
regsvr32 jscript.dll
regsvr32 vbscript.dll
现在可以用了

网友(点评):
太感谢了,我这边有个服务器一直就有这问题,又不能重装,刚刚试了一下,特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