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vflash 认不出 影弛 准将版 GF9400 GT 的BIOS 还有什 ...
nvflash 认不出 影弛 准将版 GF9400 GT 的BIOS 还有什么其他软件吗?

楼主(2010-10-30):
nvflash 认不出 影弛 准将版 GF9400 GT 的BIOS 还有什么其他软件吗?

网友:
查BIOS电压,其次是BGA问题。

网友:
我是拿好显卡好查看的。查不到

网友:
软件版本不对啊

网友:
芯片上面写的是什么型号 不要看显卡外面贴的型号

网友:
可以试试 NVROM
http://www.newbietech.net/tools/nvrom/nvromwin32chs.php

网友:
假卡
NVFLAH -C
或
FLASHROM -I
肯定可以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