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天行 7600-gd3 gf 帮看下是哪颗

楼主(2010-10-30):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73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0            0
FBA[63:32]           0     33634432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6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3443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61     8408608           0           0
A61     8408608           0           0
A61     8408608           0           0
A61     8408608           0           0

网友:
有一些跑mats就不花了的怎么办啊?

网友:
最底那一颗

网友:
加焊过。一样。

网友:
全都加焊过了还修 它 做什么,有那修好它的时间又修好几个了  汗。。。

网友:
显存坏了我们都不修,收不到钱。15元一片。不管什么显卡。最多20

网友:
只有一个错,一般是bga虚焊了,

网友:
只报一个错都是GPU空焊的多加焊时温度一定要控制好要不然加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