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5pe-v2主板不显示

楼主(2010-10-30):
有一块V星865pe-v2主板,开机诊断卡显示c1,不在往下跑了,点复位键,仍然显示c1代码。测量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正常,cpu供电正常,不知道是不是bios坏了,还是io出问题了,请各位给分析一下。

网友:
品牌机的,大多数都是bios坏的

网友:
先刷下BIOS啊

网友:
先刷下BIOS不行再换个IO 内存你换过没

网友:
刷BIOS. 查内存电压,时钟,数据线

网友:
也可以压一下北桥,看有没有跑,是不是虚焊。

网友:
档C1先查内存工作条件  再测数据线   刷BIOS 拆网卡IO  最后是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