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915主板故障

楼主(2010-10-30):
915 不断的重启  不知道哪里不好请高手指点下  开机不停的重启

发故障求助帖请不要这样没头没脑的问!
基本检测都没有做,让人怎么帮你!!

网友:
检测开机健坏了没有

网友:
不断重启 先查开关喲   换个电源 有点几率的哦   还有    把整块板拆下来 清空COMS  看下  会不会重启  一步一步排除  ~~ 该死你这样问 谁会告诉你

网友:
看看主板是否有短路

网友:
这种问题,如果你不是祼板测的,有可能就是开机键的事,我遇到过

楼主说的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