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YA正屏

楼主(2010-10-30):
今天同行拿了一台YAMA17寸正屏,他说冒烟了,,我打开机合看了,有一个P600的IC烧的不成样了,由于手头上没有P600,就打算改个高压时去,但发现,一接屏,电源板跟驱动板,一点电压都没有,测过电源板是好的,想试下屏好还是坏,但那个屏的接口,没有相同的,,请教一下,那位师傅有什么办法快速的测是屏坏,还是驱动板坏,

网友:
接好高压条,不插屏线试试,如果只是白屏的话,说明是屏短路,如果故障以旧说明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打驱动板或是屏VCC对地阻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