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装系统应该如何解决这问题?

楼主(2010-10-30):
我这里有一台台式电脑主板坏了(无法在修下去了)现在就是换了一块主板。可以开机了;但是进到桌面就是鼠标键盘都动不了,现在就是c盘有重要的软件和资料;资料好搞一点可是软件该怎么搞了(这台机子是别人公司的电脑)请大家帮我想一下办法该如何解决这个不能装系统的问题?
桌面

网友:
不是系统问题的话还好说,如果是系统问题那只有做系统了

网友:
进WINPE 把资料搞出来 然后做系统

网友:
用安装版修复一下试试

网友:
进PE看看是什么软件,要是不难搞的话,就建议重装,要是收费的那些的话,你就试试安装版的修复下吧,不过修复也有时候看运气的。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 换到别的机子上 或是用硬盘盒外接一下 把数据导出来 在做系统

网友:
他的硬盘里面还有一个管理汽车的软件

网友:
进安全模式,进到系统再把设备管理器里的设备全部删除,再重启看能不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