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只有一个F_PANEL2的专用接口

楼主(2010-10-30):
今日拿到一块IBM主板,安装时发现其跳线比较特殊,只有一个F_PANEL2的专用接口,上面有八个针脚,哪个是pwr

网友:
就是这个接口,给看看

网友:
先测出开关针,然后可以测出复位针。
电源指示灯和硬盘指示灯,用发光二极管就可以测试出来了

网友:
主板上没有标识,请帮帮忙

网友:
连板号也不报上,难道楼主以为那panel是公用的,大家都会是一样的说

网友:
连板号也不报上,难道楼主以为那panel是公用的,大家都会是一样的说
引用 网友A:

强烈赞成,我看了都想笑了。说得太有理了。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IBM的主板,应该是图上最左边的两个。

网友:
谢谢   披着羊皮的狼 !我的这个板是845gv的,我忘了写了,不好意思

网友:
我也遇到个此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