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不复位怎么修

楼主(2010-10-30):
V星主板不复位怎么修,主板上有一个芯片是RT8800B这个芯片没有请问那位高手帮忙用啥代替。。。。。谢谢了

网友:
从pg开始跑线呀!应该能找出问题吧、

网友:
V星有 专用芯片的,要先换专用芯片

网友:
看看有没有专用芯片,再看看芯片的条件满足不

网友:
V星一般就坏ms芯片。。。

网友:
  供电 时钟 都正常吗?

网友:
别一碰到没复位就摁着CPU供电说事啊
所有的供电、时钟正常了吗?

网友:
是啊。LZ没把其他的条件说出来,大家怎么判断,供电、时钟之类的是多少,是否正常呢。CPU没复位,那IDE呢,PCI呢?

网友:
你的先确定供电和时钟正常否?楼主说的那个ic应该是cpu核心供电的吧?V星的各大供电和触发复位都受V星的电源管理芯片控制。。。如ms-5、ms-6.、m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