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000点不亮掉电?

楼主(2010-10-30):
返修机,干过几次北桥了,这次碰到麻烦了,加焊北桥没用,换了北桥跑D4。现在发现加焊北桥后刚从BGA拿下来还有温度的时候可以点亮,冷了就跑D4,CPU座也加焊了,现在没辙了...

网友:
你BGA没做好,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你做的时候加个1元的硬币试试。

网友:
是把硬币放到桥上面做是吗?

网友:
嗯。是加重IC的重量。让焊珠和焊盘能充分接触良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大,我都加焊3-4次了啊,每次都动了的,就算是铁珠也该化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桥是全新的吗?一定要全新的。这桥也容易坏。新的你做了没好按我说的试试。地下的顶针要顶住。

网友:
LZ这个是AMD的吗,你座子有没有问题?

网友:
CPU座好像加焊无用 我加焊两次都好了
不行  最后换个新的

网友:
看下是不是北桥供电的电感接触不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