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不跑码是主板的事吗?还有可能是什么别的事

楼主(2010-10-30):
华硕775的主板不跑码会是那的事,电源换过了也不跑,硬盘光驱拔了也不跑

网友:
那小子跟你闹别扭 你先压着他的头看看 跑不跑码  还有 可以对他大姨子动手  北桥压压看  对于你 我只能说怎么多了

网友:
楼上的搞笑了,不过讲得蛮有道理,不跑码要看看北桥了!

网友:
主板能开机吗。可能是主板不支持你的诊断卡

网友:
= =。楼上的话真经典。
我遇到过几次,一上诊断卡,反而不跑了。晕死

网友:
不跑码。 先查CPU三大条件。在查各类总线

网友:
你那主板能亮机吗?要不换个U试试,在不就压压桥。不过也遇见不跑马亮机的。

网友:
先按2楼的说的压压先,不行的再照5楼的查查三大条件。看是不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

网友:
775CPU座子很容易空焊的。。。用收压着CPU座子在开机试试:::

网友:
还有BIOS损坏也会不跑马

网友(2014-09-22):
不跑码拍个检测卡图来,前提是复位正常不?周边硬件要排除

网友:
华硕还有822排阻的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