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块主板不行,请教高手

楼主(2010-10-30):
收了一片845主板,一切都正常,但USB无供电,换USB接口,换完尽然跳FF,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吖西  没供电换接口 你小子有才   量下供电线路  是够有原件损坏

网友:
都有供电呀,但就是USB插下去不认

网友:
外接看看,不行的话就是桥挂了,

网友:
不明白你为什么会换接口,而且换过后竟然FF

如果USB供电正常,数据线你也跑下,都很简单,如果没有损坏,有可能是桥或BIOS

你不会是换过US B接口后搞的5V或5VSB短路了吧!

网友:
查48M时钟,BIOS,南桥

网友:
信号线有问题,一般接个排阻,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不用查了如果供电正常经路没断的大部份都 是桥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