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开机。声卡芯片发烫。

楼主(2010-10-30):
刚开业...不怎么会修~~ 呵呵  我舅舅跟我说能装个系统你就先开起来慢慢弄学....认识了网吧老板拿了块板过来 说之前维护的人说修不好 换下来的。    拿回来 不开机   开关针有3.16V电压 ,晶振两脚有压差 .....初学 没事乱量 呵呵   但是手一摸声卡 很烫....集成声卡...  特别是短接开关针的时候    非常的烫..   我想拆掉?风枪坏了  该死还没修好       现在一个问题就是声卡短路了会造成不开机么    这个是修过了  声卡有明显动过的痕迹  如果会就去借风枪用下  啦啦啦啦

网友:
什么是主板不开机?我只听说主板不上电,电脑不开机。声卡一般不会起不开机。可能你看到的是网卡芯片吧?

网友:
主板汤的那块有短路哩。

网友:
先不管他影响开机不。 找到了问题要先排除它。有些问题你光想他的原理没用。

网友:
那你得先把它摘下来试一下啊

网友:
你先把声卡拿下试试看吧 ,一般声卡不会影响不上电。

网友:
  不开机不关声卡的事情啊

网友:
会的,集成声卡的供电一般是黄12V电压经过78L05转化成5V电压提供。如果声卡芯片短路,就会造成12V短路。就开不了机了。拆声卡芯片试试!没风枪就用烙铁堆锡多加焊膏托焊。嘿嘿 。

网友:
我没风枪时也是这么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