翔升7300GT 1024*768黑屏

楼主(2010-10-30):
今接手一块翔升7300GT ,故障为黑屏,怀疑GPU空焊,于是加焊后可以亮机,但是在装过驱动后1024*768不能亮机,但显示器有信号输入,不装驱动1024*768用以用,或者800*600装驱动也可以亮机,于是怀疑没有加焊成功,拆下GPU,重新种上去,还是不行,无解,郁闷中!!!

网友:
先换驱动。再刷BIOS。再换驱动。

网友:
谁能给我一个驱动啊,在网上找了找不到型号:翔升爵豹7300GT 128M 128B GD3

网友:
GPU只能在工作在16位色,不能工作在32位色

网友:
谁能给我一个BIOS啊,在网上找了找不到...型号:翔升爵豹7300GT 128M 128B GD3

网友:
找一个同型号的显卡,取出BIOS不就行了,我手边有几张这样的显卡

网友:
换驱动。再刷BIOS。供電要先檢查

网友:
GPUZ 的網站有很多BIOS可下載,記得要對的型號!

网友:
还不会修显卡,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