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华硕478主板P4BP-MX/S 不跑代码

楼主(2010-10-30):
一块华硕478主板P4BP-MX/S ,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上诊断卡不跑码,上CPU假负载测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但假负载上有四个参考电压点,只有一个有一点几伏的电压,其他三个点无电压,而对地阻值无穷大,想问下各位同行,这四个参考电压点是不是来自北桥(845GV),期待

网友:
上CPU看看是否有电压

网友:
是的,上真U看看,电压正常就上真U试试,不行的话,不行的话,我认为 的看看I/O,BIOS,或桥虚等

网友:
478假负截上面那些参考电压不用管,主要就查一下CPU复位正常还不跑码就查总线 刷BIOS

网友:
上面4个点      一般是指的  CPURST  CPUPG  和2个CL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凌寒的回复,我其实也想到了BIOS,只不过暂时还没有买编程器,过几天就准备买了,买了再刷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B:

478板子加焊坐子啊

网友:
刷BIOS.然后在换北桥。

网友:
呵呵小题大作

网友:
478的CPU座是不是特容易虚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