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OA PCI没有复位?

楼主(2010-10-30):
PCI没有复位,电压,CPU,内存,北桥电压都正常,VRM-PG为3.3V,复位排针又3.3电压,时钟也正常PCI15脚连到一74HC14D上第十脚上拆了74HC14D后PCI15脚又3.3V电压,换一个74HC14D也不行,请问是什么问题,那位高手可以帮忙下

网友:
看看BIOS和南桥的复位和电压有没有

网友:
看图纸。 看PCIRST是有IO还是南桥发出的。

网友:
BIOS和IDE有没有复位,看一下网卡的复位,如果这些正常而PCI不正常的话,再按3楼说的查查。

网友:
PCI  复位经SB复位,有的中间经过门电路,

网友:
南桥的工作条件,产生主复们被拉低了也有可能

网友:
是什么主板呀,查一下门的输入端两个信号关系有没对,不对的就查其产生电路。

网友:
先把主板的供电都检查一下,时钟,然后VRMPG信号到南桥,ATXPWROK到南桥,PCI复位跑线看到哪去了。如果到门电路直接更换试。或看一下BIOS复位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74HC14D门电路在南桥旁边,应该是南桥发出的,BIOS复位脚有3.3V电压输入,但是PCI有复位过一次,后来多开几次就不行了我加焊了一次还是不行,VRMPG也正常3.3V,请问一下BIOS有复位正常的话,又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网友B:

BIOS的复位有电压,南桥的复位电压怎么测出来?

网友:
南桥坏了。

网友:
走下线路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