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P200 本本暗屏

楼主(2010-10-30):
一台 三星P200 本本 客户拿来 说暗屏 刚开机 正常 一会儿就暗 ,,怀疑高压条问题 就用通用的 从原来线头那里 接了个 19V 3.3V 也是亮一下就暗 电压 开起 信号 都有 怎么还会暗啊。····
暗屏

网友:
先测一下灯管啊。

网友:
支持楼上的 查查啊

网友:
外接根灯管看看能坚持多久,以此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条的问题啊

网友:
LZ这样修机子的方法太。。。。。,你总得先排除下吧。你应该先用外接高压测下灯管,然后再用他本来的高压点下好的灯管。分别试试。

网友:
可能是灯管问题吧

网友:
灯管的线头接触不良了吧今天修一台也是这样

网友:
按五楼的方法测试

网友:
不确定问题,换一百个高压条也没用

网友:
灯管 是先测试的 东东 ,不然我怎么换想到高压条,,,,
呵呵 订了原装的高压条,,明天试下吧。我这里所以的 通用高压都是问题一样的,
只有用 我用来测试液晶 灯管 那12V的高压条 ,点屏 都正常的 。。

网友:
。。。。。。不查到问题就换了,这样可不行,会绕很多弯路。。。
看现在这情况,灯管不良的情况多点。

网友:
高压条问题

网友:
外接根灯管看看

网友:
7楼应该是判断对了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