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W83321G的问题

楼主(2010-10-30):
今天在修两块杂牌主板,是AMD 940平台的,单桥主板,两块都是点不亮,可以触发。
故障主板一:故障现象是CPU一供电管的下管发热非常严重,点不亮。
故障主板二:故障现象是1.2V产生电路有故障,1.2V是由W83321G控制的,这个BOOT和VCC都有了,可就是没有给MOS管的驱动电压产生,不过,与那片正常的板相对,这个BOOT电压相对较低,只有4.9V,而正常的主板是6.02V了,PDF文档上说是要12V才启动的,可我飞了个12V过去也是没有作用,这个1.2V的MOS管G极都没有短路,实在想不通了,望高手指点!

网友:
首先查5脚的vcc电压,然后就是1脚的boot脚,这是个自举升压脚,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有8V多

看一下二极管的正端有无电压,最后就是换mos管子,上下管都换掉,换ic

自举升压脚意思自己明白,不是科班出身表达不出意思。。暴汗

网友:
很感谢你的解答!5脚的VCC正常,1脚是5V再通过一个二极管得来的电压,只有4.98V,二极管都换过了的,我把另一块主板这部分的电路元件基本都换过了(就是把这部分供电正常的元件换过来替代),还是没有任何变化,我想不通了...

网友:
查7脚、8脚外接阻容件,不行的话就换IC吧。

网友:
这个IC很容易坏的,先换了再说,也可以用RT9214代换

网友:
CPU供电下管发烫查控制极元件应该是管理芯片坏的多。

网友:
1片板:检查各下管G对地数值,还有查一下G极的电阻,更换电源芯片或驱动芯片试试。
2 片板,检查上下管否坏了,输出是否对地短路,反馈支路上面的电容,VCC BOOT 更换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