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我的EASYWRITER 提示 privileged instruction错误

楼主(2010-10-30):
我用EASYWRITER 刷写NTA91B的板子时,设置端口提示PRIVILEGED INSTRUCTION错误

并口在CMOS中设置的ECP,驱动板通12V电,编程器通12V电,可怎么设置都提示错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把ECP 设置为NORMAL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都设置过了。但是还不行,换了几块主板,设置都一样,有一块主板可以用,其它的都用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兼容性不好,基本上没什么办法。
除非你换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