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GN-FJ78C ..显示第一个页面第二个页面不显示

楼主(2010-10-30):
SONY VGN-FJ78C。原故障。。。屏亮4分之3。。右边一道黑屏。。。。主板上有跳线。跳了ok 。。。。现在故障。。。第一个LOGO能亮。。。。显示第二屏的时候。。就没了。。。。。。。北桥已干过。。。忘各位高手帮忙分析分析。
黑屏

网友:
你先确定屏是不是好的

网友:
还有你测的是内显还是外显,有些HP的机子,外显显到系统的时候就黑了,然后内显就青屏,当时我还以为内外显都有问题,就没多想,干北桥,集显的,结果干过之后还是依旧,最后才发现外显是要切换的,因为当时是进系统才黑的,所以我也没想到都到这步了还要切换,真晕

网友:
还好没把桥给干坏

网友:
因为那种965集显的北桥,说真的很难空焊的,坏也极少坏,HP的一般都这样

网友:
所以兄弟们千万别动不动就干桥,把故障判断准了再下手

网友:
因为当时外显黑屏的时候电流在0.38与1A之间跳,我还以为又反复在跑内存了,这样更坚定是北桥了,最后再知道那都是正常的

网友:
再跳回去能过吗?

网友:
故障解决。。。。。。把整机装。完。。ok 。。真是雷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