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L1086代换

楼主(2010-10-30):
这个芯片很难找啊,用什么可以替换啊?师傅们请帮忙!谢了~~~

网友:
这个芯片不难找把

网友:
这个3端稳压器。很多主板上有

网友:
是不是mos管呀 !是的话9916应该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稳压器不能用9916

网友:
哦我记错了,认为是1084了,你最好找相同的 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