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桥(显卡),内存的供电

楼主(2010-10-30):
菜鸟,问下主板常用测试点位置,一般常说 CPU供电,桥(显卡)供电,内存供电。CPU供电好找一般都在CPU边上的电感上测下CVORE,就行,那个 桥(显卡)供电,还有内存供电,一般常用的测试点在其周围的哪些常见点上呢

网友:
   一般在桥和内存附近都有MOS管的   你量它电压就对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如AGP的供电,通常都是旁边的MOS管供电(倒数第三脚)1.5V,如果是3.3V那就直接橙3.3供电。桥附近通常都有些MOS管,那些也是供电的。

网友:
内存供电在内存边上的电感或场管S极,一般都 要记得在插槽上面的那个引脚是供电容易一些。

网友:
北桥的供电测试点呢?北桥周围那些小电容上测么?

网友:
桥供电可以量旁边的电容或电感。其他的可以记住槽子上的位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呗  还有板子背面的  桥上的有几条通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