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L203,不过内存,掉电

楼主(2010-10-30):
  原来的故障是进系统花屏,,后来加焊一下北桥就不过内存,然后换了一个全新的北桥,只显示了一次,然后就不过内存了。上论坛看了一下资料。说是NEC大电容的问题,,我先加了二个330UF的电容上去,不行,,然后将大电容拆了,,加了四个330的电容上去,,还是一样。。我对照图纸将北桥的所有工作条件都量完了,包括供电,时钟,复位,对地阻值都正常,,,是不是要将那个大电容换了啊,,兄弟们,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啊,,原来能显的机器,,现在不显了,,无论对自已,对客户,对老板都很难交代的。。。。

网友:
加四个哪行,得六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板是电容易短路!你怎么加电容啊?

网友:
必须换成六个330的

网友:
那两款机一看到花屏的都不用考虑其它的,直接换那大电容就保证OK

网友:
我遇到几台连不跑U都是那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记得我原来换成功之路220的都不行,必须要330或以上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为开机后自动掉电,有的时候是在显示LOGO后掉电,有的时候是在进入系统的时候掉电,掉电的时间不固定。这个通病的原因就是CPU的滤波电容性能不良,导致CPU的VCORE电压有杂波,此款机器对于CPU供电的要求比较高,所以在VCORE有杂波的时候,就会产生保护性的掉电。此款电容的型号为NEC/TOKIN 0E128,外观是黑色的。将这个电容更换为新品就可以解决,并且这个电容引起的掉电,在掉电的瞬间可以听到吱的一声。

网友:
兄弟,换了6个都不行啊,,怎么办啊,,

网友:
.内存供电,时钟正常不?小电容不要搞坏了

网友:
大电容漏电了。你再怎么加都是补不回来的。直接换掉吧

网友:
电容回来了,换上去也不行,,唉,这个问题困惑我很多天了...

网友:
查下cpu电压多少,电感mos管是否发烫,如没问题,就是北桥了,不要再搞cpu那边了!电容问题你去搞北桥干嘛,加焊下桥看下!也许桥没做好还是坏了都有可能!

网友:
大电容换了,,北桥再加热了一下就好了,,大家下次遇到这种问题,一定要先查NEC大电容啊..

网友:
问题是搞出来的 一开始 换了应该就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