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如何装系统

楼主(2010-10-30):
我有一台苹果的机,开机白屏,我想是没有系统,但不知如何装,也不知如何进BIOS ,如何从光驱启动,键 盘我都不知道怎么用。请指点。

网友:
听说没有系统也是白屏的,所以想装个系统,有光驱的声音。

网友:
开机按住ALT键不放,出像选择启动设备时放入光盘,选择光盘启动就好了,按提示就能装呀

网友:
苹果没有BIOS

网友:
这个群里面苹果高手都不发言呀,我上次拿到别人那装的,要150

网友:
按住ALT键不放,出像选择启动设备时放入光盘

网友:
开机按C也行

网友:
给MAC BOOK PRO装过XP,直接取下硬盘台机GHOST的。最后好像只少了一个驱动,不影响一般使用,客户接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