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老电脑,CPU电压不正常

楼主(2010-10-30):
接到一个联想老机器,370的主板,症状是能触发但无显示,不跑码,IRDY不亮,全板无复位,时钟正常,测量了一下CPU的供电不正常,但取下CPU,用假负载测却正常,也有复位,请问是哪个地方的问题,另外,用内存打阻值卡测了一下有两根AD线对地为0,请问正常吗,是不是意味着北桥有问题

网友:
AD线对地短路   那肯定北桥坏了

网友:
谁能解释下为什么上假负载的时候CPU电压及复位都正常而上真U的时候电压就会拉低,且无复位

网友:
记得前面有帖子说判断北桥好坏,是AD线3根或3根以上对地为0是北桥坏,我测的有两根也是坏了吗

网友:
呵呵,我也这么怀疑,手头没有,所以订了一个,等到货后试试,纯粹是为了研究而已,其实这种破烂机子真没有维修的必要

网友:
今天换了一下CPU,还是一样,看来不是CPU的事情啦,我要把场管换一下试试,结果原来的大场管怎么也吹不下来,电容都吹爆了

网友:
AD为0北桥烧掉了,不用想。

网友:
AD对地阻值都是一样的    如果有不一样   你查一下到北桥的线上的电阻     电阻正常那是北桥虚

网友:
370的老板子估计是CPU座子脏了哦,或是COMS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