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2000 花屏

楼主(2010-10-30):
现象:HP M2000 开始暗屏,有时能点亮有時点不亮。
经查 :电源管理芯片(PC97551-VPC )有明显损伤,高压条坏。
处理:更换(PC97551-VPC ),高压条,
结果:暗屏修复,开机正常,但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屏右边部分出现多条竖立线!
求助:谁有遇到过这类情况。麻烦告知修复经验,谢谢。!
芯片
暗屏
点不亮

网友:
屏上出现线条,一般是屏出问题了,你换一个屏试一下

网友:
屏出现坚线是细的还是宽的,一般细的是屏的问题。宽的有可能屏线没插好

网友:
屏的问题,换屏就会好

网友:
客户开始拿过来是这样的吗? 如果不是就是屏线。如果客户拿过来就是这样,可能是屏的问题,竖线可修复啊。要专用的机器。

网友:
换个屏看看吧,有可能是亮线,

网友:
屏坏了,直接更换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多试机 你就可以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