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rst 442 测试结果的困惑

楼主(2010-10-30):
有两根一样的128M ddr内存 多少有点问题。检测到第一颗芯片有红道 ,将220排阻拆下与第八颗芯片的220排阻互换,扫描结果,第一颗没事了,第八颗就红了。结果我就断定是220排阻的问题,从主板拆了几个220的电阻,换了220的小排阻后 正常。上机扫描全过。第二条内存情况同样,很快就搞好了。

可是我下午再次扫描。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第一根内存测试的结果。如下图 还有插第1、 3槽都不亮,这是插在第2个槽上的检测结果。

这个是第二跟内存分别从主板的三个插槽的测试结果。为什么红色部分那么多。

下图又是这根与其它内存的测试结果 红色的部分很少

两个都插上居然一点问题都没有

我刚学修内存,我想问下,为什么 单独插这两个内存中的其中一条内存,第六粒与第七粒的红色部分特别多,几乎全红。而两个插在一起基本没有问题。这个在windows下测试了一天没有问题。
还有这个软件都是英文,检测每一步的时候都是什么意思? 上半英文部分的扫描项目,显示绿色是不是就是正常。显示红色是不是就是有问题 上面的Jump是什么意思 ,每次扫描到这里是都很慢。而且就我这几天的经验。如果jump之前的项目都过了,基本下面的扫描项目就没什么问题了。
请师父们帮忙回答下我这些问题。谢谢。

网友:
换主板再试试看,二条內存怎会都一样

网友:
绝对是有虚焊的,那两条内存

网友A:
你说的我也考虑过了。我将有红道颗粒附近的220排阻,小电容什么的都用疯抢小风的加焊过了。但是还是这样。难道是我焊的不好,我看着没有问题啊? 我什么两条插一块就没事了了呢?或者插其它的内存红道又少了呢?还有扫描项的每一项的英文都是什么意思啊?请大家指教。

网友:
请高手们教教我。

网友B:
擦金脚指。。。 内存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擦金脚指。。。 内存槽。。。。

都擦过的,起初没事的

网友:
请版主帮忙回答下谢谢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朋友,请教你一个问题,我也是用的基地维修光盘里面那个RST442版本的,但是我不怎么会用,我每次测试都是跑到最下面一排就报警,不管换那个内存条都一样,在最下面一排红色报警。是不是我的测试步骤不对,我的选择项是这样的:进放测试软件,=》Extended RAM Test =>这里看到内存条的容量,然后 Data Bus,就开始检测。这样的操作步骤对吗,麻烦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A:

朋友,请教你一个问题,我也是用的基地维修光盘里面那个RST442版本的,但是我不怎么会 ...

恩,和你的操作是一样的。我发的问题后,我有换了块板子好像似乎有没事了。有些问题我也感到跟困惑,没人教啊。没办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只有自已多试一下了,呵呵,加油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我也考虑过了。我将有红道颗粒附近的220排阻,小电容什么的都用疯抢小风的加焊过了。但是还是这样。 ...

有可能本来的颗粒不兼容,或者不稳定,两条一起测久了一样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可能本来的颗粒不兼容,或者不稳定,两条一起测久了一样出错

我换了主板,问题就没有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E:
兼容性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兼容性问题!@!

我用的两块主板都是intel的芯片。

网友:
用电烙铁加焊好些

网友:
学习一下学习一下

网友:
有的品牌机的主板 拿什么内存 都报错

网友:
一直在模仿,从未超越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