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 虚焊如何量出来?(NF4桥=NF550桥)

楼主(2010-10-30):
我记得月饼老师讲过

NF4桥=NF550桥
PIC-E的显卡那个脚可以量出来,学习差,忘记了

有些主板单桥虚焊少,一压可以压出来
有些虚焊点多,压不出来

桥 虚焊是不是CPU电压也拉地了

网友:
没有法量 都是经验啊

网友:
NV  的桥,如果你是从显卡量的话,那就是显卡到桥中间的16组电容,要测连接桥那端,才测得出来

网友:
那就靠经验了,有一些无铅的桥是压不出来的

网友A:
USB中间两个接口的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是500 如果你测到是1000或更高桥虚焊、IDE的IDE口:打2-9、11-19、21-29正常是600 、偏大或无穷大为桥虚焊。

网友:
量显卡的电容 靠桥的那端才能量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很明白    大哥可不可以说清点

网友:
桥虚焊有些是可以量出来的。 需要量各总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中间两个接口的对地阻值正常应该是500 如果你测到是1000或更高桥虚焊、IDE的IDE口:打2-9、11-19 ...

朋友,你说的那是USB功能短路
不可能量USB就能量出来虚焊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