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暗屏问题

楼主(2010-10-30):
有一ATI X 1300的显卡,接上VGA接口时,发现暗屏,屏上有看得出白色的字,
但用DVI 接口时显示正常,测试3D没问题,打VGA三色阻值都是80,行场都在600左右正常。
是不是GPU的VGA模板有问题吗??

网友:
查一下接口电路的供电有没正常,

网友:
供电应该正常,用DVI接口就正常。

网友:
学习了。学习了。

有空养养鸡 -5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应该是输出信号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