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JFP1上测量POWER电压在3.22V——0.82V跳变

楼主(2010-10-30):
电源先不接主板,首先通电,然后接上主板,测量主板POWER电压正常稳定。如果电源先接上主板,然后通电,电源上的指示灯《不是机箱上的电源指示灯》闪烁,主板网卡灯闪烁,测量主板POWER电压在3.22V——0.82V跳变。应该是电源故障,主板换过问题相同。请问是电源哪里出现故障了呢?
主板

网友:
你能不能把问题概述清楚点,

网友A:
谢庚武
的帖子
主板不能加电,测量主板上的POWER针脚电压不稳定电压跳变!应该是电脑电源的问题,但不知道毛病出在哪,是电源5V电压供电有问题吗?如果是,为什么先把电源接上电,再把电源24针接到主板上,测量POWER针脚,5VSB就很稳定呢?

网友:
如果是电压跳变的话是主开机部分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