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 150

楼主(2010-10-30):
旭日 150开机不亮
硬盘灯闪一下就灭,电源指示灯常亮,
外接不显。。
拆机测电压都有的 CPU供电也有的1.17V
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望高手们指教一下。。。客户急用啊
cpu

网友:
加焊CPU供电芯片吧,就是他的问题

网友:
恩 都有供电了 加焊有什么用啊 我加焊了也没的用

网友:
电流跑多少

网友:
这个款机器有个通病,就是CPU供电芯片虚焊,有些时候引起一些故障,你最好是好好加焊一下,或者换一下供电芯片试试,如果不行在仔细查查吧。主要你说的也不太清楚。

网友:
不行换一个CPU供电芯片。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
LZ电流跑多少?数码卡跑多少? LZ说得不清楚,叫我们怎么帮你?

网友:
我的是不过内存 报警 补焊adp3205 有时候行 过不了几个钟头又不行了

网友:
这个机器是有通病的,加焊ADP3205,弄一个,好一个,哈哈

网友(2010-12-06):
我今天也遇到了一个这样的。 给ADP3205加焊了 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加电试了下 CPU热了。。。。

网友:
楼主就说了个CPU电压 其他电压都有没有出来呀

网友:
机子的通病病,3205空焊了

网友:
换掉CPU供电芯片 ADP3205

网友:
电压跳到多少啊,也有可能是不过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