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的机子,电流上到0.6A,不显示。没思路了。。

楼主(2010-10-30):
   联想150机子,板号DCL53A LA-2201 REV:2.0    .电流上到0,6A。 首先测下各大电感都有电压。CPURST有1.05电压。时钟电压0.35.   PCIRST3,3V  .上内存和不上内存一样。有时候上内存能跑1.0A左右。 内存供电、时钟、SPD、上拉、正常。怀疑北桥问题,加焊北桥故障依旧。代码跑03。没思路各位大哥给个思路。

网友:
加焊CPU供电  这机有通病

网友:
3205,第一修笔记本吧!

网友:
加焊CPU供电就好

网友:
这机子确实是有通病,加焊3205应该是可以好的.

网友:
通病问题,CPU 电源

网友:
南桥也容易坏 修到两个南桥问题的

网友:
这个机子是通病的,CPU供电芯片虚汗

网友:
大哥我知道,我已经加焊了CPU电源管理。没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开始就加焊了。没用

网友:
这机器的通病是CPU管理芯片,但代码跑03好像是没过内存吧

网友:
内存插槽?

网友:
排除完内存槽及周遍的排阻就是北桥了!

网友:
代码跑03是不是检查总线不正常?  内存槽旁边的排阻电压都正常。现在板子还搁着。不知道向哪里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