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0换电容

楼主(2010-10-30):
现取了CPU后面的大电容,因手头没有300uf的电容,可不可以用6。3V1500的代替,该如何放?

网友:
这电容太难取了,我害怕取时CPU座子虚了,我一般在旁边加上几个电容就行了,

网友:
可以放。怎么放就要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
一般放正面或是背面

网友:
唉,买一个新电容也花不了几个钱 啊

网友:
实在放不下。 可以接线出来

网友:
现在把大电容取了,小电容安上去,CPU没电压了,郁闷

网友:
主板上面CPU供电旁边的不好多是330的电容呀,取六个咯,把中间那个地用手术刀刮出来,位置就大多了,可以并排放三个,两边就六个,一般就可以好的

网友:
汗,直接把大电容拆了,,然后找大概七八个330的电容,在大电容底下挖一个GND出来,然后排对排,就可以了,还是不行就继续加啊,一般我是用的330,不知道大的行不行。

网友:
我这个上CPU,测电容两脚只有10几欧,不上一边有600多,一边只有80多

网友:
一直想模仿神舟,串个大电容吊在旁边,好像有位置

网友:
有机会试试

网友:
有谁告知一下那两个电容阻值正常为多少

网友:
你的算正常啦,我测过M200的

网友:
不会吧,330的电容都没有?随便找块笔记本主板CPU旁边黑色的颗粒那么显眼的。拆六个下来放在原来大电容的位置啊,把接的地方用到把绝缘漆刮掉。不过用6.3V的没事,可是你怎么放啊?

网友:
呵呵、想办法都要给它干上去哇,细心放

网友:
CUP背面空的地方用手术刀片轻轻的刮掉一层,露出接地,再并联2个330的电容一般都可以搞定的

网友:
这电容你可以用,但恐怕你不好装吧

网友:
高手真多,呵呵

网友:
220 330的应该都可以吧,220的我也改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