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黑屏

楼主(2010-10-30):
联想旭日420A笔记本,开机黑屏无显示,外接显示器一切正常,怀疑高压板故障,拆机检查高压条只有18.8V电压,另外两脚没有测到电压,屏线测试没问题,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换高压条能解决吗?
排除屏的问题。

网友:
那你看看是不是没有高压开启信号啊

网友:
联想420A显卡坏的多啊 应该是你显卡虚了吧

网友:
开机黑屏,关高压板什么事,又不是暗屏,你那应该是显卡虚焊了

网友:
看屏3V开启信号起来没有,显卡问题要多点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啊   把高压板拔掉看看电压都到位没  看看屏的电压都没到位

网友:
是黑屏还是暗屏啊   把高压板拔掉看看电压都到位没  看看屏的电压都到为没有

网友:
旭日420的机器显卡故障好象多得也有点异常,我都怀疑X1300的显卡是否也有与英伟达显卡一样的通病,我现在碰到这款机器,都是更换全新的显卡,碰到几台加焊返修的

网友:
18V是给高压板的供电 正常应该有个3V的开启电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 建议重做显卡

网友:
显卡虚了  重植就好

网友:
谢谢各位的热情帮助!首先确定是黑屏,屏上无任何显示,外接显示器正常。高压板上没有显卡过来的开启电压,也没有亮度调节的电压,只有一个18V的主供电,屏上有3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