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苹果的师傅 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0-10-30):
请问苹果的机子怎么看电流呀 !没有那样的转接头  不好接可调电源!

网友:
苹果的机器带输入电压检测的 外接看电流不是很方便啊

网友:
接口处有5个点  我看了一下  两个供电  两个接地  还有一个是检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狠聪明是  5个点 2个VCC 2个GND  1个检测

网友:
得把适配器上的线剪掉 接可调电源上就OK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