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主板问题

楼主(2010-10-30):
                       华硕M2N主板,,刚从基地修好发回来。。不知道怎么了,上5200的U点不亮,,四条杠,,难道是不支持这U??这U是新的。。。难道是修的不到位???

网友:
有可能是运输的过程中  被货运公司踢虚焊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不支持。

网友:
楼主 你这个主板的电源IC型号是多少啊   我也有个主板IC掉了 不知道是多少 。。。。。求。。。

网友:
主板应该不支持吧

网友:
你就不能换个低点的啊,多试下

网友:
根据官方网站的CPU支持类型的列表,是支持的。

网友:
跑不跑码,跑什么码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源IC是RT9245...是这个没错,,,你去网上搜一下,,华硕M2N用RT9245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一般52o0+的U都不支持旧主板

网友:
一般52o0+的新U都不支持旧主板

网友:
是原来的cpu吗不是就换个低点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