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想到纸纸制的BGA风嘴也能用

楼主(2010-10-30):
查淘宝上卖的BGA风嘴一个40元以上,于是产生了用白铁皮做一个的想法,先用硬纸板做了个模型,模型做好后,我想能不能把它先放到我的土BGA机上试一试呢?没有想到居然能用,这只是实验,做铁皮的才是我的本意。

设计思路:下图的风嘴上部是准备固定在风枪上的,而下部是可以轻松拆卸的,就像抽屉一样可以从一头推进或者拉出。这样方便更换不同口径的风嘴。

网友(点评):
我呵呵,也是用硬纸做的,做好后你可以在硬纸上多包几层锡纸,这样可以比较耐用了!!!

网友(点评):
我还放了一张可带热植珠的钢网在底部,用锡纸固定,可以保证温度均匀!

网友:
纸的着火点是300多度,只要不高于那个温度就烧不着啊。

网友:
安全第一哦,别着火了哦

网友(点评):
请放心,只是实验而已。

网友:
难以想象,纸都不着火?你开多大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数字万用表的温度档测试的,240°左右。所拍的图片就是实验过后拍摄的,纸只是变得有点发黄。

网友:
不会烧起来啊楼主???

网友:
太漂亮了
時間久了紙會不會燒起來了呢

网友:
可使用次数应该不会太久.使用起来还是注意维修安全
不过可以考虑用白铁皮 自己折一个了.. 哈哈

网友:
不知道废物利用,用易拉罐行不行?

网友: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啊,楼主的创新力还真不是一般的强啊

网友:
网上卖的风嘴,大都钻了很多的孔,中间的孔较小,四周的孔较小.不知楼主做时想过这样设计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有付诸于行动。

网友:
还是白铁皮吧,纸变黄的时候里面的水分都蒸发完了,再加热有找火的危险哦

网友:
会起火的  小心

网友:
牛X之人自有牛X之术

网友: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这就是DIY的精神,我正准备叫朋友用不锈钢焊几个风嘴

网友:
这就是DIY的精神,我正准备叫朋友用不锈钢焊几个风嘴?厉害

网友:
还是易拉罐的好

网友:
买个现成的多好呀,这样坏一个BGA就够本了

网友:
呵呵 这样也行小心着火就是了!